[求助] 请问各位大神,pss的stop time设置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6-11-02):
最近在跑xo,发现如果这个tstab时间设置的不一样,pnoise得到的相噪也不一样
这个差距可能会大到40dBC/Hz
那么如何保证仿真出来的相噪就是电路的指标呢?  这个tstab时间选取有什么讲究?

如果是按xo稳定后来取时间,按pss仿真的说法,pss能够收敛就说明电路已经稳定,
如果要取大几十个us来保证稳定,那对于几十M的时钟信号,仿真会花费非常长的时间。。。
想不明白- -请大神指点。。

网友:
差距很大吗,PSS是在给的tstab时间之后进行周期性计算,如果不收敛的话可以考虑把tstab取大一点,但是只要电路收敛之后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吧。

楼主:
    就是收敛了结果不一样才会觉得奇怪
    现在初步结论是osc并没有真正稳定,pss也会收敛,导致结果差距非常大  30dBC
    把tstab时间调到稳定时间之后,pnoise结果就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