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怎么仿SRAM的SNM,求##.sp文件例子

楼主(2016-11-02):
最近在做SRAM cell,但不知道怎么用HSPICE仿静态噪声容限SNM,求指点!

网友(2017-01-1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找到了吗,我现在也要仿真6T-SRAM单元,找了好多资料,求帮忙

网友:
这个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工业界好像都用的多啊。

网友(2017-03-01):
回复 楼主:

  一般使用hspice toolbox for MATLAB  ,将仿真数据文件.tr0 .sw0 等提取的MATLAB中,然后用matlab 画图,plot(qb,q,q,qb)就能画出sram的snm了

网友(2017-10-29):
hspice仿真波形文件打开,保存为txt格式,导出,用matlab处理即可

网友(2018-03-04):
沒有辦法直接用SPICE 做出SNM,只能求值無法求圖,圖需要後製,如果沒要在LINUX直接看圖的確可以用MATLAB作圖,也可用EXCEL如要在LINUX可用PYTHON作圖

网友(2018-07-16):
回复 楼主:
使用下面的语句:
.param vdc=1.8 vx=1

MP1 a b vp vp pmos
MN1 a b 0 0 nmos
MP2 c d vp vp pmos
MN2 c d 0 0 nmos

V1 vp 0 vdc
V2 a b vx
V3 d c vx
.dc vx -1.8 1.8 0.01
.meas dc snm max V(a,d)

网友(2018-11-23):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不对吧,画出来的图形都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plot(qb,q,q,qb)只能画出蝶形图案,怎么求SNR呢???

网友(2024-09-13):
旋转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