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ystemverilog的书上,在程序中修改对象的代码 求解

楼主(2016-11-02):
task generat(int n)
  trans tr;
  tr=new();
  repeat(n)
  begin
    tr.addr=$random();
    $display("tr.addr=%h",tr.addr);
    transmit(tr);
  end
endtask
书上的解释说打印的addr是不一样的,但是transmit发送出去的addr都是一样的,怎么理解?

网友:
作者没有表达清楚,应该是这个意思:tr里面永远是最后一个随机出来的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呢

网友:
句柄永远指向对象本身,现在翻译的书,不要太在意思文字了,往往会被误导。

楼主:
这是原版的书上写的
    What are the symptoms of this mistake? The code above creates only one
Transaction, so every time through the loop, generator_bad changes the o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being transmitted. When you run this, the $display shows
many addr values, but all transmitted Transaction objects have the same value
of addr.

楼主:
试了一下,把new放在循环的外面,发出去的也不会是同一个包啊

楼主:
句柄永远指向对象本身,现在翻译的书,不要太在意思文字了,往往会被误导。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版的
    What are the symptoms of this mistake? The code above creates only one
Transaction, so every time through the loop, generator_bad changes the o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being transmitted. When you run this, the $display shows
many addr values, but all transmitted Transaction objects have the same value
of addr.

楼主:
原版

What are the symptoms of this mistake? The code above creates only one
Transaction, so every time through the loop, generator_bad changes the o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being transmitted. When you run this, the $display shows
many addr values, but all transmitted Transaction objects have the same value
of addr.

网友:
直接一点,你可以做实验去验证。如果transmit(tr)这个里面就实现了接口上的driver的话,那么每一次都是不是一样的。如果transmit(tr)只是传输一个句柄到另一个队列里面,那么最后每一次driver出来的信号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