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熟练等级说明

楼主(2016-11-02):
各位使用calibre的大神:能不能对calibre的使用定个等级
比如:
1.基本了解
2.掌握
3.熟练
4.精通
5.卓越
如果按以上分类,能不能做个详细说明。

楼主:
比如基本了解 应该会哪些操作?

网友:
Calibre一般是用作DRC、LVS、ANT等检查,我觉得只要会用,出问题之后知道是什么问题?然后正确修改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能解决实际问题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我想要细分,主要是考虑用于培训,这样会有针对性,可以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
我觉得没有这么详细的分类吧,既然是工具那么最起码要会通过它来验证吧,其次就是你通过它来检查错误的速度,最后就是对文件的修改和编写吧

楼主:
我看calibre的培训好像就有分高级中级的,如果大家都没有这样分就算了。
另外问个问题:一个calibre的license是不是只对应cpu的一核啊?
比如:我只买了一个license,cpu是8核的,运行calibre时,是不是只有一核在工作?

网友A:
1.基本了解, 能够做lvs、drc、pex, 会看结果,能够正常进行验证
2.掌握 熟悉foundry定义的各种define 开关的意义,GUI的话懂各种设置,Batch 的话懂calibre 命令的各个参数的作用
3.熟练 能够看懂calibre rule, 懂基本的语法,能够做些简单的修改,能够写简单的检查项
4.精通 能够融汇贯通, 按需定制rule,除了通常的lvs drc, 熟练使用calibredrv, query 等其他工具
5.卓越 随便了,反正不属于前面4个等级就是卓越。好吧,我也编不下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你这个分级可以参考下

网友:
谢谢8楼的分类,参考学习下

网友(2019-11-24):
引用 网友A:
1.基本了解, 能够做lvs、drc、pex, 会看结果,能够正常进行验证
2.掌握 熟悉foundry定义的各种define 开关 ...

你为啥编的这么专业,向你编的内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