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添加新的库不能保存

楼主(2016-11-02):
(图片)

楼主:
有谁有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看你的Library像是初设状态,吃到共用预设的cds.lib,把cds.lib另存至你开启virtuoso的路径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问题删除一下锁定库文件就可以了,老师是这么帮我解决的。

网友:
还在用ic51啊,在file 还是 edit 那里,有个release lock 类似的一个选项,点一下就可以save了
赶快换ic61吧, 51功能太弱了

网友(2021-01-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问题删除一下锁定库文件就可以了,老师是这么帮我解决的。 ...

您好,请问锁定库文件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