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次发帖求助:simulation 里面的analog里面的reltol option 有何作用?

楼主(2016-11-02):
如题,本人在仿真一个10位50MHz的流水线adc时,发现将reltol的值由默认的1e3改为1e5后,仿真结果会好很多,但仿真结果慢很多。
想问一下这个reltol是干嘛使得?大家在仿真adc时,是不是都会提高reltol的值?

网友:
关于如何得到更精确的仿真结果请参考
http://bbs.eetop.cn/thread-162028-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提示。其实我主要还是想问:大家在仿真adc时,是不是都会调整reltol的值?

网友:
"Reltol:相对误差,对于牛顿收敛准则和截断误差准则同时起作用,默认 1e-3,对于重要电路,这个应该设置小一些,比如说 1e-5或者 1e-6;"
对于ADC这类精度要求比较高的电路, 如果1e-3的设置仿真精度不够, 是有必要适当提高瞬态仿真的精度的, 一种方法是先用一个高精度的设置仿真一个比较golden的结果, 然后对比golden的结果适当降低精度设置与仿真速度做折中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