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DM ESD保护电路多用三输入与非门?

楼主(2016-11-02):
感觉见到的CDM ESD都是用的三输入与非门,且与非门的三个输入连在一起。谁能指教一下为啥这么做吗?谢谢!

网友:
没见过,不知道你哪里看来的。与非门怎么提供ESD保护,不明白。。。

网友(2017-02-09):
有大神懂么

网友:
我也没见过

网友:
三个输入接在一起就是当反相器用了,感觉像是ECO改版。似乎跟ESD没有关系吧!

网友(2021-01-14):
可能碰上 system ESD ??  ,  一般 chipesd 或许 pass , 但打 systemesd, 一些 digital 电路会乱动.  有些会解 system esd , digital de-glitch reset, 防电路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