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er仿真波形无法显示问题

楼主(2016-11-03):
*Warning* Wave1 is not a waveform object that can be displayed and will be turned OFF automatically.

仿真时候遇到如下的警告,然后仿真输出的电压节点不显示,请教有经验的前辈如何解决

网友:
不是波形就无法显示了

网友:
具体细节截图看一下,才知道情况

网友:
你可以试试在result browser里面找,或者用calculator来p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