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S 2008 Smithchart

楼主(2016-11-03):
下载的ADS 2008点击原理图窗口工具下的 Smith chart 出现如图所示问题,求助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菜鸟新手求助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啦。。。。

网友:
新建一个原理图调用smithchart就是这种情况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还是直接换个版本安装吧。。。这样其实解决的更快

网友(2018-07-30):
重新安装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