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Double Data Rate时,STA为什么知道检查哪个edge?

楼主(2016-11-03):
看STA的文档里,在DDR的模式下,constraint只有一个set_multicycle_path 0 -setup

而在hold timing report中,latch edge却是launch edge的前1个沿(rising or falling)
然而在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是往前推一整个clk period么。

请教各位大大,请不吝赐教,谢谢,不胜感激。

图中少了一个create clock period 5,请见谅。这是在read的情况下,DQS和DQ本应align的,但controller内部有个DLL,将DQS延时90度,也就是1.25ns,也就是timing report中那个1.25。

楼主:
朋友说,是因为添加了-clock_fall,导致STA会检查falling edge的时序,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有道理。

如果哪位大大有别的看法,希望不吝指导,谢谢。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所有的分析都是根据约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