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怎么得到耦合微带线的奇模偶模各自的相速度或者两者的等效介电常数

楼主(2016-11-03):
HFSS怎么得到耦合微带线的奇模偶模各自的相速度或者两者的等效介电常数。耦合微带线模型基本已经建好,是否需要电壁和磁壁放在中间分别仿真?仿真完成之后需要看什么参数来确定其相速度

网友:
这个怎么操作同求。。

网友:
将所有的结构沿对称面Split,然后将对称面分别设置为 E 对称面和H对称面,分别计算端口的传播常数,阻抗等信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