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时数字引脚能达到的工作速度大概是多少啊?

楼主(2016-11-03):
以普通的5V芯片为例,CP时探针对芯片上的数字引脚输入信号例如上升和下降时间,工作频率大概能达到多高啊?
probe探针的等效电阻电容大概是多大啊?
数字引脚的电容好像是5pf左右,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机台探针引入的负载电容比较大,100p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