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etramax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11-03):
我想请问一下在tetramax中产生的test_pattern是注入故障后的响应,还是正确电路的响应,我写的乘法器电路的输出明显不是两个输入的正确结果。

网友:
正确电路的相应,问题是tmax的test_pattern里很难还原出你按照电路设计的输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我如何判断生成的pattern是否正确呢?谢谢了。

网友:
tmax的pattern是串行输入激励,然后再capture阶段按照你电路逻辑计算一下,然后再串行输出,个人认为它生成的pattern对它而言都是对的(它内部有相应算法),但是在你电路里运行可能会有error的情况,如果你想要看到pattern运行的结果,拿它生成的pattern跑一边仿真看看波形就可以了。
   Verilog格式和stil格式的都可以,其他的我没试过。

   我也是在学习中,如有不对欢迎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你是用哪个软件仿真,好用吗?仿真需要哪些文件。初学者,谢谢了。

网友:
我用vcs,估计nc应该也行,Verilog格式的只需要它给的pattern.v和你的设计文件就能仿,stil的要加相应的pli,你可以找相关帖子,有说的比较详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生成不了verilog格式的,你那套软件能分享吗?谢谢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安装包,找个相对老点版本的tmax估计就能,tmax新版貌似不支持Verilog格式的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