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样控制ff corner下clock skew?

楼主(2016-11-03):
RT。大家做的design在ff corner下clock skew是多大呢,怎样控制?

网友:
看design,ff skew一般会比ss下小,ss做的平了话,ff也没多大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实践中发现,在ssg下100p的skew,同时在ff下130p。看数据,请问觉得有问题吗?

网友:
得先了解ff下skew大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clock cell delay偏差大.
2. RC不一样导致net delay偏差大.
3. IP在不同corner下内部的insertion delay偏差大.
4. 不同corner下受SI影响情况不同导致偏差大.

建议试一下multi corner multi mode的CTS,并控制好clock transition和clock net length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