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视图中的加法器的位宽多一位

楼主(2016-11-03):
module omg_module(Q);
output [7:0]Q;
  reg    [4:0]A;
  reg    [4:0]B;
  reg   [4:0]C;

always @(*)
begin

A = 5'd0;

B = 5'd1;

C = 5'd3;
end
assign Q = A + B + C;
endmodule
RTL视图中的加法器的位宽多一位,变成了6位,请教这是为什么 {]H8CT7$}E)IIB64RZFBT}H.png

网友:
可以当作是预留进位位,  如果加上signed属性可以看看有符号数据运算电路, 多试试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