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 如何对virtuoso中的总线施加激励?

楼主(2016-11-03):
比如说我的一条总线是4bit的,我该如何对它施加激励呢?难道要一条一条的加电源吗?

网友A:
相同信号的话 将vdc 的instance name 改为V0<n:0> 就可以了

网友B(2024-10-22):
引用 网友A:
相同信号的话 将vdc 的instance name 改为V0 就可以了

那请问怎么把激励源信号设置为变量呢?每条路变量不同的那种

网友C(2024-12-05):
引用 网友A:
相同信号的话 将vdc 的instance name 改为V0 就可以了

请问怎么分别加激励呢

网友:
分别加激励就一个一个加啊,或者用VerilogA,写一个十进制转二进制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分别加激励呢

分别加激励就一个一个加啊,或者用VerilogA,写一个十进制转二进制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怎么把激励源信号设置为变量呢?每条路变量不同的那种

分别加激励就一个一个加啊,或者用VerilogA,写一个十进制转二进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