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完整的版图中的所有label快速删除

楼主(2016-11-04):
如何将完整的版图中的所有label快速删除,这个label的层次是不固定的,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A:
shift S (from top to bottom ) select lables apply delete

网友:
搜索,select all,删除

楼主:
楼上说的只能实现当前层的删除,而且不适用大数据,GDS有许多cell,所有希望有脚本能够实现。

网友:
楼上说的选top到bottom了,就可以做到啊。

楼主:
都是在各个子cell中的label,是如何直接删除?没有弄明白,能再说明白一点吗?这个从current to bottom都无法直接选中label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或者你可以试试另一种方法:在导出GDS的时候,在layermap中把label这层去掉,然后再把gds文件导入,这时候这层label就不会有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7-04-18):
很有用啊,平时都没想过用layer.map筛选层次

网友(2017-06-27):
在LSW中NS所有的text层,直接Ctrl A,不是可以选中所有的text么?删除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shift+S 里面有select all 就可以删了

网友C(2022-07-05):
引用 网友A:
shift S (from top to bottom ) select lables apply delete

您好,我按您的操作没有delete选项,按键盘上的del键也没反应,我是哪里操作的不对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按您的操作没有delete选项,按键盘上的del键也没反应,我是哪里操作的不对呢?谢谢!
...

先点select all选中所有的pin,再用delete键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