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fpga远程升级

楼主(2016-11-04):
公司准备做fpga远程升级,使用的是altera cyclone系列芯片。在网上看了些资料,还是不太懂。请教大神们!(1)as模式是使用fpga主动配置epcs芯片?那怎么个配置法?将sof文件中的配置信息写入fpga中的ram,然后再手写逻辑将ram中的信息写入epcs芯片?
(2)使用jic下载是不是属于jtag模式?jic下载是不是将jic文件通过fpga写入epcs?因为我看电路,jtag口是只和fpga相连的。
(3)现在比较成熟的fpga远程升级方案是什么?
求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目前知道一种,旁边配备一个MCU之类芯片,将程序远程到MCU中(rbf),通过MCU给FPGA写程序(PS模式)。

网友:
你可以采用Ethernet+AS方式 远程更新的方式,或用MCU模拟JTAG加载的方式

网友:
Altera官方網站上有提供一些Example,你可以去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手册上的remote system update那一章说的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过了,感觉都不详细,没有说具体的怎么实现,都是一些datasheet,看了云里雾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先買一片開發板 Cyclone V E FPGA Development Board,依據裡面的 board_update_portal 範例做一次,你就會懂了。如果買板子會有問題,那去下載網頁內的 Kit installation,先看看範例內容,再來說看看吧。

网友:
开发板上用的是FPP模式,应该很成熟了

网友:
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分享一下,我也想学习一下这个方法,谢谢!

网友:
可以看下configuration in cyclone 的文档,其中有详细介绍远程更新的。

网友:
发板上用的是FPP模式,应该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