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上明明放的是 pipe2r 为什么LVS跑出来的总是Pipe2r_ckt

楼主(2016-11-04):
版图上明明放的是 pipe2r  为什么LVS跑出来的总是Pipe2r_ckt   总是通不过  就剩这一个错了!  求助  感谢!

网友:
1、可能是调时用的pipe2r,在顶层上有覆盖额外的layer层,才识别成pipe2r_ckt.
2、可以单独测试调用器件pipe2r的版图和电路,跑LVS测试是否如此。

网友(2018-01-05):
楼主,你好,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9-08-26):
请问这个电容耐压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