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问题:launch和capture时钟经过同一个mux导致slack

楼主(2016-11-04):
  Startpoint:*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bclk)
  Endpoint:*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aclk)
  Path Group: aclk
  Path Type: min

  slack (VIOLATED)                                                  -0.1

slack是由于mux之前两个时钟的latency之差造成的,这种情况实际只有aclk --> aclk 和 bclk --> bclk 的hold检查,肯定不会出现跨时钟的情况,应该怎么约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法一, set_clock_groups    方法二, set_false_path

网友(2017-12-14):
试着回答一下:在hold检查时capture路径选择最worst path,capture选择min path;
在ICC中 set timing_remove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true
计算timing时,会把误差的那一部分补回来
如果回答的不对请各位大神指正 勿喷

网友:
不需要检查的path,与前端确认如果没问题 直接将aclk与bclk设置异步,或者针对这条path设false

网友:
新入行小白试着回答一下,感觉这个问题是因为工具把两个无关路径做了时序分析,因此可以把aclk -> bclk的路径 set_false_path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