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hier 和flat

楼主(2016-11-04):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顶层的calibre  hier的lvs是过的,跑flat的时候不过,但是跑flat的时候在GROUND nets加入 VSS_1 加可以过了(VSS_1是顶层的一个ground,还有一个ground VSS_2 ,psub已经画好了)。
请教下,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具体报的什么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一些内部模块net的错,单独跑模块是可以过的。

网友:
global  net 定义的问题, 检查netlist的
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怀疑是ground net的定义,现在是ground net填入layout中用的VSS的名字就可以过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H-cell里面的 match cell by name选项 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