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几个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11-04):
如上图,由于sel信号来的太迟,导致out信输出推迟,从而影响了整条路径得setup time,请问如何优化?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1、如果不考虑面积的话,那就进行两次并行加法,然后在对输出进行选择;
2、在逻辑综合时候,可以对sel进行set_analysis_case 0 处理!

网友:
3楼正解,将加法器往前移,先将A+C和B+C的算出来,再用sel进行选择,不过会多使用一个加法器

网友:
设置Mini delay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

网友:
我的想法是:
1.既然涉及到set up时间了,那么应该就是时序电路了。
2.猜想A和B的位宽都很大,所以sel的扇出很大,从而导致,sel到达某个bit的走线过长长,造成时序紧张。

解决办法:
1)复制sel,减少其扇出。
2)如果sel还扇出很多其他信号的话,建议走时钟网络(区域时钟网络)。
3)中间加流水
4)先相加再选择 等等(面积速度互换)办法。

以我个人经验,复制sel,减少其扇出,应该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复制sel,减少其扇出。  请问这个具体怎么操作,您说的复制sel是指增加sel位宽么。。。谢谢

网友:
一个办法如下:
定义信号的时候:1)altera:
                                   (* maxfan = 8 *)  reg  sel;
                         2) xilinx:
                                    (* max_fanout = 8 *) reg sel;

当然,最大扇出是多少,你要根据需要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