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小信号增益

楼主(2016-11-04):
如图:若M3,M4,M6,M7的尺寸相同,那么该电路的小信号增益会是多少呢?

网友:
那就是临界状态了,正阻和负阻相等,阻值无穷大了,增益也就无穷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情况仿出来也不是无穷大,也不会很大,十几倍的样子,这要怎么解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么大啊

网友:
忘掉 正负阻抗抵消吧 书上说的而已 实际很少遇到 RF领域除外。

--------------------------------------------------------------------------
上海漕河泾 诚招资深模拟IC设计工程师 有意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
对失配很敏感,不好分析。

网友:
手算的结果,也不知道对不对,但肯定不是无穷大,可以把DC值带进去看看相差大不大,数量级一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我没说清楚哈,我算的只是第一级的增益,同时使gm1=gm2, gds1=gds2,gm3=gm4=gm6=gm7, gds3=gds4=gds6=gds7,不过结果对不对我确实不敢保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后来做仿真发现结果和我计算的不符合,我的那个答案是错的。不好意思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也顺便验证下我的公式对不对,否则误导就不好了

网友:
增益和gm应该都会随着dc点偏移而下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