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多时钟设置

楼主(2016-11-04):
我的rtl级代码假设有两个模块,module filter1;和module filter2;fliter1的输出是filter2的输入。但是fliter1得时钟是3M,而fliter2得时钟是6M,这样最后综合出来propagated clk 时间就会比较大,请问该怎么改脚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filter2的时钟和filter1有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倍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回复不清楚,需要知道两个时钟的关系,包括相位、是否来自同一个源,预计APR的时间延时是多少?
而且综合的时候是不会设propegated_clk的,在APR及APR之后的时序分析才会用实际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综合的时候是设置了一个set propegated_clk 。两个时钟相位一致,同一个时钟分频得到。预计APR的时间延时不清楚诶。

就是dc报告关键路径延迟的时候,路径一部分是由上一个时钟的输出到下一个时钟的输入,这段路径的propegated特别长,我

觉得这是由于路径跨越了时钟引起的。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综合时不设propegated Clock,预估一个延时。也可以试做APR,再把时钟树的延时代入。
一个时钟产生的信号,到另一个时钟使用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关心什么时候到达,可以看做是异步时钟域信号,可以设False Path,或不同Group。
如果需要计算时序关系(这种设计对后端有特别要求,不推荐这样设计),需要限定两个时钟的延时,并把两个时钟都设定成Generated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