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角仿真,噪声系数和增益variation较大,怎么优化?

楼主(2016-11-05):
求问各位大牛;
       本人在做一个2.4G的可变增益的LNA,采用的是传统的电感源极负反馈结构,最高增益21dB左右,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工艺角仿真时,噪声系数和增益的variation比较大,噪声系数variation过大主要是SS(125)下恶化比较严重,尝试用PTAT解决温度变化导致的噪声系数variation,但PTAT温度温度系数比较低,同时PTAT电路自身在SS工艺角下,电流相比TT下会有一定减小(主要是SS工艺角下电阻增大所致),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优化LNA噪声系数的variation?当前噪声系数variation达到2.1dB,增益variation达到3.2dB,一般多大比较合适?

楼主:
没有人遇得到过这种问题么,都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