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_compiler和design_vision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6-11-05):
dc_shell -topo 和 design_vision 这两种模式综合的电路有什么区别?刚接触综合也不太懂,请教一下

网友:
带有 -topo 参数的,就是常说的DCT,在综合的时候将物理布局信息考虑进来了。这样综合出来的电路,到后端时序比较好收敛。
不带 -topo 参数的,就是普通的DC,在线模型估算上,用的是WLM。估算值和后端布局后,实际走线延迟,偏差比较大。对于线延迟占比大的设计,就会出现前端时序能收敛,但是后端时序很难收敛的情况。

工艺大于65nm前的设计,用DC综合,还可以hold住。65nm之后,必须用DCT,切肤之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牛逼,学习了。我本来是搞混合信号的,现在自己搞综合,感觉头大,以前大部分都是手layout的数字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