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2G)信号双端变单端电路的结构?

楼主(2016-11-05):
射频芯片中需要一个双端转单端的开关电路,有经验的大神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吗?

网友:
一个单端输出的差分放大器就可以了呀?

楼主:
实际上差分信号单端输出时两端电压并不是完全对称的,所以会存在适配的问题。其次在高频段管子效应改变,单端输出效果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