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formality 不能启动

楼主(2016-11-06):
安装的Synopsys formality 2014, 完成后启动 fm_shell,出现
Error: Formality invocation requires read/write/execute permission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Use -work_path to run it in a different path.
但是我是用root操作的,不应该有这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为啥

网友:
我新建了一个目录,将该目录权限改为777,在该目录下使用-work_path  就可以了。提供您借鉴
chmod 777 ./
fm_shell -64 -work_path ./

楼主:
关键要指定work_path. 可以启动。

谢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