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失配

楼主(2016-11-06):
如下图:为什么同样尺寸的管子,各个节点的电位不同,也不应该有失配才对啊,,仿真器也没有问题,因为用其他类型的管子电位就是相同的。。求助啊,各位大神。。

为什么同样尺寸的管子,各个节点的电位不同,也不应该有失配才对啊,,仿真器也没有问题,因为用其他类型的 ...

为什么同样尺寸的管子,各个节点的电位不同,也不应该有失配才对啊,,仿真器也没有问题,因为用其他类型的 ...

网友:
回复 楼主:

   Vb4 有两处接在了一起  电路并不是完全对称的 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谢了。。今天早上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