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 的mos管扫描参数DC print求解

楼主(2016-11-07):
TSMC65n 的mos管扫描参数DC print求解   请问得到图中的参数,就是不太懂怎么看这是在Vds=1.2v下的扫描结果。请问Vth是不是就是图中的354.7mv?还有为什么Vgs=-282.4n?Vdsat为什么这么小?
得到这些参数扫描结果会根据Vgs、Vds的变化而变化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MOS的length设置有什么技巧?

楼主:
没人回答啊

楼主:
真心的
请教

网友:
你扫描的电路图是怎么接的?你不说清楚让人怎么帮你。另外dc工作点和扫描没什么关系,比如你的Vgs电压是从0V开始,那么dc的工作点计算的就是vgs=0的时候的值,和你以后vgs变成多少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