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功能覆盖率 改变随机种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1-07):
UVM 功能覆盖率 改变随机种子是什么意思?
随机种子怎么修改?怎么指定?

网友:
在命令行加上+ntb_seed = 123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可以随意改变吗?在哪有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面的数字就是种子,是一个随机数。   种子相同的情况下,仿真中产生的随机值都是相同的,便于问题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