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bandgap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6-11-07):
看到别人仿真出来的电路一般都是先上升后下降的抛物线(图1),或是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图2)。为什么我仿真出来的温度特性曲线是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呢?(图3)

bandgap电路

bandgap电路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楼主:
我发现当我把电阻减小,也就是支路的电流加大时,温度曲线就可以变成那种开口向下的抛物线,而且这时候基准电压变大了,ppm也变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加一个启动电路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加启动电路了,感觉不像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好像跟vbe的正温度系数有关,不过具体的也想不太明白。

网友:
M345的L增大一些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得综合你的工艺角以及温度区间来看的,在极端温度时,工艺角引发的偏差很严重,有可能是工艺的缺陷,也有可能是你某个支路的电流温度系数与其他电流支路的温度系数不匹配,这些都有可能。
不过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你把温度区间设太宽了,一般设-40到85这个民用级别就可以了,除非你做温度传感器之类的东西,不然用不着设太大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是不是只要仿真出来的ppm满足设计要求,输出电压的温度特性曲线是什么形状的都可以,我仿真出来的第三个波形的ppm比开口向下的抛物线ppm还小。还有,支路电流温度系数不匹配这怎么理解,电路的M3/4/5的宽长比我都是取一样的。

网友:
电阻类型不一样导致的补偿吧?

网友:
一般做一阶温度补偿时,是个抛物线。R2/R1的比值需要调整,一般可以调到11~13的比值,另外流过R2的电流大小,MOS管的工作状态等等都决定了BANDGAP的温度曲线,建议看看MOS管的工作状态,如果有线性区间的管子需要调整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知道ppm怎么计算就行了,只要数值达标就行,电流温度系数不匹配就是你各支路的电路可能在某个温度下不一致,这个决定因素不仅仅是MOS管,要看支路的其他地方,还有什么会影响电流出现差别。

网友:
温度仿真区间,是根据应用来定的,工业控制应用的就是要到125度你还仿85度怎么卖?那个提温度仿真加启动电路的什么鬼?

说原因一句话,电阻有二阶温度系数,上升和下降是高阶系数大小关系的问题。
但是Bandgap设计的目的你要明确,是在温度和电压变化下输出电压始终保持不变的模块,和你温度曲线什么造型有几毛钱关系?又不是理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哈,其实我也觉得只要bandgap出来的参数满足要求的话就可以了,只是以前仿出来的曲线都是那种常见的开口向下抛物线,这次仿出来这么一个形状感觉有点奇怪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不想和版主较劲,工业也分汽车级和民用级好不,这是常识,汽车级才125度呢,民用85到90两可,你做那么高温度,还不如直接做军品的150度,树大招风的事谁敢做?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过我也没看懂那个加启动电路的是什么鬼,虽然说也会有点影响,但是不至于影响的这么夸张。话说电阻的温度系数通常不是负的么?二阶补偿的时候如何做成带正温度系数,还想请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业是工业,汽车是汽车。工业控制常规器件工作温度要到125是常识,你看到哪个工业标准是85度?   其次,你的思路就有问题,我说的是仿真区间是根据需求来定的。如果要求125下工作,你仿85?   汽车应用还要分区域,底盘系统上的可以低一点,发动机舱内的器件要求150~175,常规模型根本不支持。仿上去有个锤子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启动电路在非瞬态仿真下就多提供了几个节点,启动过程中的任何响应和dc仿真无关。有时候加启动电路会导致dc不收敛,所以完全没意义。不如用nodeset 设定某些节点的初始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回去看看电阻模型有几个tc。我说的是电阻的高阶系数,和补偿有什么关系?别望文生义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