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2015破解后启动失败了怎么办

楼主(2016-11-07):
求助各位大虾synplify2015破解后无法运行怎么办?
提示如下:

license文件设置,用的是SCL11.9

3 天前 15:44

运行脚本配置:

网友:
您好,您是参考谁的资料破解的,折腾了两天,连license都没搞定,都没法进入软件

楼主:
您好,您是参考谁的资料破解的,折腾了两天,连license都没搞定,都没法进入软件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的破解方法基本都差不多的,你搜索下就行了

楼主:
您好,您是参考谁的资料破解的,折腾了两天,连license都没搞定,都没法进入软件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576750-1-1.html 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2017-09-30):
还需要权限...

网友:
大同小异 搜一搜

网友(2018-04-18):
回复 楼主: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您那里是怎么解决的呢?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