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怎么读取FPGA的输出数据

楼主(2016-11-07):
由于AD转换的速度比较快,2MSPS,8位,所以我想把FPGA配置成异步FIFO模块缓存,然后用STM32控制异步FIFO的读写允许和时钟还有空满信号,并且读取FIFO的八位输出数据存储起来,能够实现吗?硬件连接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
2MSPS,8位,FPGA处理没有问题,就看你需要的采样频率,STM32的IO口速率,数据的实时要求情况,如果你的采样周期和数据处理时间远大于IO口的传输速率,缓存与否都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