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_stdcell_filler报的error

楼主(2016-11-07):
在power plan 时为了preroute_standard_cells,使用insert_stdcell_filler命令,出现以下的error:
Building std cells and rows relationship
ERROR: cell top/U_VS3 was not placed on row
ERROR: failed to add filler cells

由于Floorplan的时候没有对STD cell进行place,这些cell当然不在row上。 但是以前在Floorplan的时候加STD cell filler却没有报这种error。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ICC报这种error??

网友:
还没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观察到你的log里的一句话:
Building std cells and rows relationship.
从我加stdcell filler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出现过这个信息,你加stdcell filler的命令是怎样的?或者是使用了什么变量导致工具必须去检查row与cell的关系?

网友:
没有 create_row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命令是:insert_stdcell_filler \
     -cell_with_metal_prefix    DECAPFILLER \
     -cell_without_metal_prefix FILLER \
     -cell_with_metal    $FILLER_CELL_DECAP \
     -cell_without_metal $FILLER_CELL  \
     -ignore_soft_placement_blockage \
     -connect_to_power $POWER_NET \
     -connect_to_ground VSS

然后尝试加filler前把STD cell摆进去,出现 Voltage area outside core exists, can not legalize,STD cell都不在site row,无法legalize.。
所以怀疑是这个问题造成无法加fi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site row,直接原因在楼下回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大概猜到原因了,应该是voltage area没有弄好,你把voltage area点开来看看是否在core区域外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调整voltage area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