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vco对pll噪声影响

楼主(2016-11-07):
大家好,想问一下有没有看到过分析Kvco对PLL噪声的影响关系的文章?只知道Kvco越大,会把lpf的控制电压的纹波放大,从而噪声越大,现在想找找理论分析,拜托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ISSCC 2016 Tutorial Understanding Phase Noise.

    可以在EETOP 下载到,把相位噪声的产生机理搞明白会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版!

网友(2019-07-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KVCO做大,vco 的相噪会增大,pll的带宽也会增大。那么问题来了,PLL的带宽增加,带宽内的相噪增加,带宽外的相噪数值在增加,但是范围却减小了。那么带内的增加量,带宽外的变化量,最终是使KVCO变大之后,总的相位噪声增大了呢,还是减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