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仿真过程中碰到的一个error

楼主(2016-11-07):
#error info is below:

Error-[NOA] Null object access
/proj/library/pub/env/tb/tb_pg_seqlib.svh, 405
The object at dereference depth 1 is being used before it was
constructed/allocated.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object is allocated before using it.

tb_pg_seqlib.svh, 405 is below:

         tile_o.pg_mst.ip_regs.register(pgmst_reg_name).read(status, orig_value);

想请教下error info中The object at dereference depth 1 ,depth 1是指的pg_mst未allocated吗?

网友:
是不是没有new

网友: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object is allocated before using 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是指b_pg_seqlib.svh, 405 is below:

         tile_o.pg_mst.ip_regs.register(pgmst_reg_name).read(status, orig_value);

The object at dereference depth 1 ,depth 1是指的pg_mst未allocated吗?

depth 1所指的对象是tile_o还是pgmst_reg_name?

网友(2017-03-06):
楼主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error了,向你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2018-06-06):
回复 网友B:

    遇到了同样问题,求解啊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出错地方前一行加入类似下面的代码调试就好了if(tile_o == null) begin
   $display("ERROR: tile_o not create!");
end
else if(tile_o.pg_mst==null) begin
   $display("ERROR: tile_o.pg_mst not creat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