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new的类能够被赋值吗?

楼主(2016-11-07):
今天看到一种用法,一个类,在没有new的情况下,被赋值:
a_class  A1;
a_class  A2;

A2 = new();
A1=A2;

A1没有被new,直接被赋值成A2.这种用法合法吗?
还有,如果A1被new了,还能够被赋值成A2吗?

网友:
Q1: 合法, A1 是 handle, 指向 A2 指向的 object, 所以 A1 就是 A2, A2  就是 A1, 都是指同一個 object
Q2: 可, 原本 A2 指向的那 object, 就會被 garbage colle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我居然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