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新手入门,请教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6-11-08):
各位大神,号,最近开始学习FPGA,感觉学起来很吃力啊。。。。不过还好有学长带。最近写了个verilo数码管程序,遇到点问题,我要求的是10ms同步扫描和刷新10位和个位数码管数据,但是总是只有一个显示,我改了程序也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整了几天了,神经都衰弱了。。。。求助下各位大神了,谢谢了

TOP为顶层模块

楼主:
大神,求帮忙啊

网友:
你下到板子上前没经过软件仿真吗?板子上看和找问题挺难的。软件仿真看各个信号是否符合你的设计,这样问题才好找!

网友: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begin
                        rTen_Data <= 4'd0;
                        rOne_Data <= 4'd0;
                end
   else
                begin
                        rTen_Data <= Number_Data/10;
                        rTen_Data <= Number_Data%10;
           end

简单看了下。这段有问题,其他没看。自己做下仿真 一个模块 一个模块的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学习FPGA,我按照网上的学习步骤来的,现在还没有接触仿真,大概了解了下。。。。挺苦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模块我觉得没问题啊,NUmber只0-99,每次Number/10得到十位,Number%10得到各位

网友:
这个一眼就应该看出来了

网友:
rTen_Data <= Number_Data/10;
              rTen_Data <= Number_Data%10;
这个 有问题 你不能同时 对一个reg进行2个操作 这和c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噶,细节啊~~~

网友:
我的经验是,写完程序,最好写testbench,先用modelsim仿真,仿真通过后,再下载到板子上,调试,基本OK,如果还有问题,基本就是硬件的问题了,如果不经过仿真测试,就在板子上调试,用signaltab调试效率会很低,浪费大把大把花花的时间,苦不堪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玩FPGA,仿真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