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里的fifo,put get是不是都是句柄?

楼主(2016-11-08):
uvm里的fifo,put get是不是都是句柄?

楼主:
在张强的书上讲factory的源码的那一段(196页 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分析),
m_type_names[obj.get_type_name()]=obj,

obj就是静态变量me,那存在这个m_type_names数组里的应该是句柄吧???

网友:
FIFO不是句柄吧,在env的bulid_phase中实例化,在connect_phase 中连接。get和put port也是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