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LAB 报错

楼主(2016-11-08):
我使用的PTlab库是 2012.12的  ,而PT工具是2015.06的,然后restore_session 的时候提示error,大概意思就是之前保存的session是用2012的工具保存的,和当前(2015)的工具版本不匹配。后面我该怎么修改启动2012的PT呢? 应该是在.mycshrc 里面修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改了不好用。。。求帮助~

网友(2017-04-22):
直接执行pt 2012安装目录下面bin里面的pt_shell,或者修改bashrc/cshrc里面的path 路径。。然后重新source再开pt

楼主(2017-08-29):
回复 网友A:

   蟹蟹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