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delay cell 如何构成一个4级环形振荡器 连线方式

楼主(2016-11-08):
这个是我在一个硕士毕业论文上看到的一个 delay cell 我想用它构建一个 4级差分环形振荡器(尺寸我还没调整,原始尺寸),想请教一下大牛们这个电路应该怎么跟后面的delay cell 连线,有一块不懂,就是最上面的那个V1 V2怎么连接呢,是跟下一个的delay cell 的V1  V2 连?

网友:
V1 V2是复位控制,工作时接高。

楼主:
图有问题

楼主:
哪位大牛有时间帮我看一下呗,不胜感激!

楼主:
我在看别的差分单元的时候,上面的V1 V2 这两个栅端不需要跟后面的cell连接,只是前三级正负输入输出相连,最后一级跟第一级同级相连就可以搭建VCO电路,但是这个论文上的 这个cell感觉有点懵,问问大牛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我在进行搭建电路时候 把V1 V2端接在VDD上 是吗?

网友:
是reset信号吧

网友(2023-06-03):
这是4输入2输出的delay单元,V1V2接不同相位的输出,构成多路径的ring VCO,提高工作频率,很多论文都有

网友:
还有一种接法,就是接到Vctrl电平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