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ectre tools的corner仿真问题

楼主(2016-11-08):
我采用ADE里的tools corner进行工艺角仿真。讲电阻和MOS管分别提取工艺库文件。但遇到no section问题,求大神帮我看看问题。不胜感激

仿真log文件名

仿真log文件名

工艺库文件

工艺库文件

网友:
你这……命名错了吧

网友:
工艺角文件后缀是.scs   你这个include里面的文件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工艺库里文件的后缀是.lib。.lib和.scs在现在的工艺库文件不是一回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用spectre吧  应该在PDK中的models文件夹中打开spectre那个文件夹 里面是.scs后缀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打开spectre文件夹的,里面没有.scs文件。那怎么解决?好像现在主流的工艺库文件都可以是lib文件吧。

网友:
你的.scs文件和include的.lib文件在一个文件夹下么
最好带个路径吧,相对路径也行

不知道library和endlibrary两个的名字不一样会不会有问题

t的是.scs   smic是.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