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电路连线问题

楼主(2016-11-08):
小弟正在看VCO delay cell的相关文献,但是这个delay cell真心 没看懂连线。。。
大牛能帮小弟看一下吗?他这个每个线都是什么?

楼主:
尤其是delay cell 中左侧四根线 最上面和 最下面那根 分别是什么啊

网友:
中间两根线分别是vin+和vin-,上下分别是mp2和MP3的gate,中间线的接法跟普通环振一样,上下接的线是中间线的前一个phase,预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我现在就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他的这个Vctrl 是连接的是PFD+LPF出来的 那个控制电压?直接连接?

网友:
SAME LIKE STRUCTURE

RING STAGE

RING STAGE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LPF Feed to VCTRL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直接连接的。在这个delay cell中,改变对输出节点的充放电电流大小,进而调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这这在LPF后端还需要一个电压电流转换电路吧,才能得到电路中的两个电压VBN VBP然后再加上delay cell得到一个完整的VCO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也就是说我在单独仿真这个三级的环形振荡器的时候,输入激励要加一个变化的电流呗昨天晚上我按照您说的连接方式进行瞬态仿真,不起振,怎么调整参数都不起振,刚听您的意思是还需要一个震荡的电流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