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T IP的问题

楼主(2016-11-08):
按照网上有些方法,破解FFT IP,但是生成IP的时候一直卡在下面!!!(图片传多了)

楼主:
一直卡在Generating Megacore function top_level!!!图片看不了

破解IP时在IP里面加了
FEATURE 6AF7_0034 alterad 2035.12 permanent uncounted E75BE809707E \
        VENDOR_STRING="iiiiiiiihdLkhIIIIIIIIUPDuiaaaaaaaa11X38DDDDDDDDpjz5cddddddddtmGzGJJJJJJJJbqIh0uuuuuuuugYYWiVVVVVVVVbp0FVHHHHHHHHBUEakffffffffD2FFRkkkkkkkkWL$84" \
        HOSTID=64006a31fdb4  TS_OK SIGN="1E27 C980 33CD 38BC 5532 368B \
        116D C1F8 34E0 5436 99A0 5A2E 1C8C 8DD0 C9C6 011B A5A9 932B \
        08DE C5ED 9E62 2868 5A32 6397 D9B8 5C3A B8E8 4E4F CEC7 C836"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2016-12-16):
我也是,调用IP核FFT这样,我从9装到16,又装到12,还换了系统  还是不行,这个是咋回事,全网都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