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bandgap量产后部分失效

楼主(2016-11-08):
采用如图所示结构,运放采用p管自偏置,启动电路通过下拉vb1点实现的,再用bandgap输出关闭启动支路,量产后发现有输出到2.8v,给运放加入5%失配也未能从仿真把失效的情况仿出来,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bandgap

bandgap

网友:
你VDD多少?
应该不是失配引起的。用示波器看过输出端么?会不会是震荡了?

网友:
CP时候正常吗?

网友:
Maybe you need a startup circu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VDD 3.3v,运放是一级OTA,震荡可能性应该不大, 电压值是输出到比较器用,通过比较器量到2.8v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不在运放。在比较器。2.8V附近形成平衡了,而不是你想要的关断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和2.8v比较后翻转了。所以才判定bandgap是2.8v,然后就是上面的为什么bandgap是2.8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出现cp时正常,回来再测不正常的。不过大部分在cp都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start up

start up
做了如图的start up,通过vbg反馈关闭的,仿真时没仿到其他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还以为你用比较器驱动启动电路呢。应该是启动反馈没有完全关断。   还有还是建议用示波器观察下是不是震荡了。虽然EA是单极,但是加上输出和启动,是个三级反馈环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尝试下用monte carlo仿真transient上电的情况呢?   另外Resistor的Layout摆向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mc跑过没异常,res都试过加10%误差去仿,也没有到2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做测试点,现在也是怀疑start up,但是无法验证了

网友:
你bandgap输出正常多少? 启动电路这里,这个NMOS gate接 VBG,肯定能够让drain低到100mV以下么?  2.8V输出确实不应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输出1.2v的,.13的工艺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下图中的N2没能完全关断,因为MOS管在饱和区的平方率关系,P1和P2的VGS增加没设计的大,而且就我所见一般bandgap startup电路中的倒比管会工作在线性区,这样特性变化会更小点。有时候实际的MOS会比model的工作速度更快的,更可靠的电路结构可以消除这些影响。
建议probe N2的栅极,看是否完全关断。
还有P1 P2这两个倒比管的W是多大,不是用最小线宽吧?什么工艺啊,csmc?

网友:
monte carlo能跑transient仿真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smic,transient用monte的lib。N2的栅用monte跑也是没有高于10mv的,p1 p2确实是用了最小宽度

网友:
按他 说的N2应该关断了,不应该启动异常的。

什么工艺呢? OP确认是没有问题的? 你有没有用示波器测量看一下上电启动时这个输出什么样子的,如果可以测试的话?

网友:
p1/p2最小宽度不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
把OP的电路也贴上来看看啊。
如果OP的偏置电流来自bandgap本身,那么在启动的时候容易产生大电流,导致OP输入对进入线性区,OP失效后会稳定在一个大电流状态。
测试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降低VDD,如1.2v 再去启动bandgap,然后再慢慢升高VDD到1.8v,看是否正常。

网友:
基本可以认定是启动电路没有关闭所导致的。做个FIB,把启动电路断开,然后电路上电,应该概率性的出1.2V,就能够判断问题了

网友:
P1 P2 的w最小值是0.5u吗?
以前也发帖请教过这个问题
http://bbs.eetop.cn/thread-348440-1-1.html
后来发现就算是对精度要求很低的电路,或者注重省面积的芯片,MOS倒比管的W至少取最小值的两倍,对于5V L=0.5u管子来说大概是1um。明明W取最小值就可以节省一半的面积,而且符合rule,但我见过的所有芯片倒比管都不会取最小值。我猜P1 P2的W取最小值有可能令其参数变化范围会超出正常的工艺角

网友:
P1p2 W最小没有问题,无非就是不准,但这里不要准,要得是功耗低。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不知道测供电的电流能不才能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OP是典型的5管放大,用PMOS做输入,的确有从你这个思路去考虑,不过VDD没办法调低,不知道怎样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量到电流是变大了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想再请教一点,这一个问题我怎么在仿真上去保证呢?我就算仿真引入一个阶跃大电流OP最后还是稳定了。
          在用自偏置的设计中怎样保证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最小宽,不过我感觉 jamesccp  的方向更有可能

网友:
你改变一下这个电源上电的时间看看,比如0到3.3V 100us上升或者10ms上升。

网友:
从1.2变2.8V,偏置电流变大到2.5倍左右,你试试常温下这个变化量能否使运放工作异常

网友:
回复 1# reochan00 觉得首先应判定是否是震荡问题,还是启动问题

震荡问题,则查看启动电路和稳定性
启动问题,查看启动电路,FIB砍断启动电路或降低电源电压测试让下拉NMOS能关死

另外就是你的N是多少,PNP Beta 是多大,电流是多大,考虑过Mismatch可能造成的负反馈环路变成正反馈的可能?
有对比过好片正常输出1.2V和坏片2.8V输出 静态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