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启动电流过大的问题

楼主(2016-11-08):
常用结构的LDO指标都达到要求,但是启动电流非常大,200mA左右持续40us,求助怎么解决!!

网友:
过流保护或者让VREF上升慢些

网友:
串管子试试吧

网友:
检查电路的启动过程,是不是ea的建立时间或者bias的上电时间太慢了。40us,黄花菜的烧熟了。

网友:
你这个启动电流是对外面电容充电? 如果是对这个充电,我理解是正常的。一般10uF电容,需要100us这个量级才能充满的。

网友:
    但如果ldo 设计 100ma metal width, 但充电容确200ma 会有问题 ?

网友:
回复 楼主:

   启动电流指哪?怎么看到?同做LDO,想学习下

网友:
但如果ldo 设计 100ma metal width, 但充电容确200ma 会有问题 ?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1mA/um是指长期工作的电迁移可靠性,短时间没问题的

网友:
减小启动时 输出波形的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