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真双口RAM仿真同时读写时,Memory Collision Error读不出内容

楼主(2016-11-08):
Modelsim仿真信息如下所示,请各位帮忙指导一下,是否存在其他仿真模型,能仿真双口RAM的操作,使读写数据正常?谢谢!

Memory Collision Error on X_RAMB8BWER :

test_tb.uut.\data_in_ram/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0].ram.r/s6_noinit.ram/TRUE_DP.PRIM9.ram .chk_for_col_msg at simulation time 11648695.000 ns.
# A read was performed on address 0000 (hex) of port B while a write was requested to the same address on port A.  The write will be successful however the read value on port B is unknown until the next CLKB cycle.

网友:
问题很简单,不能对一个地址同时读写.
解决办法:
首先确定设计不会对一个地址同时读写;如果有可能需要改设计避开同时读写一个相同地址;
其次,由于xilinx的双口ram没有使能信号,有时出现读写同一地址并不是设计者想要的,此时可以自己在外部做使能处理避免读写同一地址同时

网友:
在需要同时对一个地址进行操作时,你可以自己规定是先读还是先存,用阻塞赋值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仿真的是别人提供的IP核,无源码,仅仅只有ngc文件,请问有没有类似的双口RAM仿真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仿真的是别人提供的IP核,无源码,仅仅只有ngc文件,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案,目前想仿真出ngc的设计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