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Cadence仿真问题

楼主(2016-11-08):
在Cadence仿真时,若同时仿真直流和瞬态,且条件给的也相同,为什么直流和瞬态的值不一致呢?应该相信哪个?

网友:
当然以瞬态为准,各种仿真最后都是要看瞬态。
另外即使给的外部条件相同,瞬态信号和DC还是不一样的。
BTW, 问题最好具体一点,有图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有些时候瞬态和直流是一样的,有些时候不一样,可能造成不一样的情况是什么?(一般数字电路部分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多,瞬态是低,而直流却是零),我只是想知道下可能造成的原因,入门菜鸟,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