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中的non-project模式是什么呢?

楼主(2016-11-08):
大家好,最近始终不理解Vivado中,到底什么才是non-project mode?请指点下

网友:
non-project 个人理解就是一种简单的脚本运行模式
不需要按照工程模式建立工程以及在特定工程位置添加相应的文件.non-project 只需要将文件读入内存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

网友:
我理解就是tcl

网友:
就是利用TCl管理流程與report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觉得应该就是zxllyl说的那样。tcl的话,project mode应该也是完全可以用TCL来实现整个流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project mode应该也是可以用tcl来管理整个流程,在project mode下,可以用tcl实现project的创建到bitfile的生成整个流程的控制。只是在project模式下,在local目录下,会生成几个.run,.xpr等文件夹或者工程文件之类,non-project应该就是不会生成这些,直接在memory中读取文件,而不会建立project。